结束淘宝维修暴利之苹果MACBOOK PRO A1278白屏

楼主(2014-02-10):
苹果A1278在开机咚声后白屏,按大写键灯亮,硬盘已经有了读写声,灯也在闪,说明正在进入系统,但是屏还是白色的,确定为显示系统故障,拆开后盖断开电池,用适配器加电开机测试,屏接口3.3正常,再仔细一看发现有轻微烧毁痕迹,用大头针轻轻一拨塑料随即变碎渣,看来问题在这里,拔掉屏线仔细观察,果不其然插口里面的针已经烧化了。这个接口淘宝有卖,估计是通病吧。下面是图:

网友A:
很暴力吗   没介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暴力吗   没介绍啊

修苹果不暴利吗?

网友A:
这个 报价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报价  多少钱?

修苹果合理价位在500左右吧

网友:
苹果这东西就是好赚,必须着手``

网友:
到底是苹果啊,价格诱人  客户也甘愿

网友B:
我不做淘宝生意,但是我看楼主标题那句话就不舒服,同为维修人员,怎么就暴利了,不懂就要服,人家能赚这个钱是人家的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做淘宝生意,但是我看楼主标题那句话就不舒服,同为维修人员,怎么就暴利了,不懂就要服,人家能赚这个 ...

哦,下次注意

网友:
拿来哥帮你换,换接口89起有没有更便宜的????然后一群2B叫到我只收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做淘宝生意,但是我看楼主标题那句话就不舒服,同为维修人员,怎么就暴利了,不懂就要服,人家能赚这个 ...

严重同意这个观点,维修靠的是技术

网友:
这个故障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维修还有曝利吗,都是些埋头苦干的钱,给20台你一天能搞完吗

网友(2014-06-25):
修苹果合理价位在500左右

网友:
白屏.........
苹果的本发生白屏,又不是每一台都是....接口问题,
多接几台来修修吧,看是不是每台都是....接口问题。

网友:
好像不是通病啊。没遇到过

网友:
呵呵,用苹果都是不差钱啊

网友(2022-06-01):
我一直都收100多的,你们都是暴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