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LA灰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4-02-10):
我这有一台联想G475的机器,开机灰屏,外接正常,屏换过了,显卡,南桥,都加焊过了,还是不行,但是没有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还希望那位大师帮忙解答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有时加焊是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这是AMD芯片组的吗?

网友:
你没有抓下edid的波形嘛!!看有没有,lvds有没有打值啊

网友:
这个外接正常应该和板子关系挺小的吧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不是BIOS是问题。 你还可以查下显卡周围电感。显卡的可能大

网友:
不好弄啊 要不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