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4-02-10):
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变橙灯了,

网友A:
灯光坏了吧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光坏了吧大哥

不是灯管的事,亮的时候是蓝灯,过一会不亮了,变橙灯这 是灯管的事???

网友B:
只有是灯管坏了,或者屏幕 ,屏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是灯管坏了,或者屏幕 ,屏线有问题。

全是黑门,和屏灯管都没关系,打的字都看不明白,高压板或驱动板的事,找不出哪个元件坏了

海望 -6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一列,后来换灯管完事.

网友:
请问你拆机了吗?黑的时候5v  12v 正常码?   确认灯管对着?  如果都对   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是黑门,和屏灯管都没关系,打的字都看不明白,高压板或驱动板的事,找不出哪个元件坏了

自己没有写明白呵斥别人

网友:
没有信号 驱动板坏 会亮黄灯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还有型号呢?这些要发下有的可能是通病,不过大部分都是灯管跟高压板坏。。。

网友:
如果指示灯是好的,那就是信号板坏了。

网友:
指示灯有变化来看,多是驱动板问题。换一块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