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网本红屏

楼主(2014-02-10):
如题 笔记本开机后背景是红的 再有的是颜色不正常外接没问题 是屏的问题吗?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屏线坏了,或者氧化了。

网友:
有时候也有灯管的问题。。可以用测试灯管的试下。

网友:
屏背光坏了

网友:
可能是背光   屏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屏线的故障

网友:
屏线可能大些买个过来换换

网友:
用手按按屏线的位置看看屏有没有反应,有就应该是屏芯和屏线的接口问题

网友:
屏接口,和屏线,认同楼上的

网友:
屏线。上网本一般没独立显卡。不会红色屏

网友:
  找图纸 查查信号  这个不好说只能排除  肯定是缺信号 先把屏和屏线排除了  屏一般面比较小  要是主板的问题按照图纸查吧

网友:
先换灯管,不行再换屏

网友:
这个只能按个测试吧

网友:
上网本大部分是LED 的屏,灯管的可能性小,屏线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换屏吧,你们141LED屏那里拿要多少一片

网友:
转轴部分的屏线看有断的没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吧  先换个屏试下吧  有些问题只有自己动手才会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