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新机,华硕X550C,跑0.71

楼主(2014-02-10):
没过保机,进虫子人为不保,开机0.13--0.85--0.71    最好就到0.7几就不走了,这是没过内存吧,新机没资料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特来请教大神。。。。。。

网友:
这主板特别薄,要是做BGA有什么好方法不让它变型

网友:
多排除一下。不行换板子。

网友:
内存也是BGA在主板上的????

网友:
我正好有一片一样的料板,可惜BGA芯片摔掉点了,没动过BGA

网友:
这板子,内存都是BGA了,又是新机,无图纸无点位,而且还是华硕····大神都难以修复

网友A:
兄弟行行好把BIOS共享下

网友:
看来要BGA。

网友B:
这种机子修过,前段时间也是一台进水的,BGA烘干后正常用2天就又开不了,电流也是0.7,没图纸那些,按照电流应该是档在内存部分,直接风枪加焊 板上的内存颗粒, 一定要加到动为止,正常修复没返修。

网友:
RE: 新机,新机,华硕X550C,跑0.71,顺便传个BIOS

引用 网友A:
兄弟行行好把BIOS共享下

兄弟BIOS传上来了

X550CC REV2.0.rar

网友C:
我在想,要是把内存颗粒取了,上条内存上去,自检会过吗??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A:
兄弟真给力 马上发财

网友:
这台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这么靠运气了

网友:
刷BIOS百分之百可以

网友:
先刷bios  在搞内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修过,前段时间也是一台进水的,BGA烘干后正常用2天就又开不了,电流也是0.7,没图纸那些,按照电 ...

你确定这两个机器的问题完全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要是把内存颗粒取了,上条内存上去,自检会过吗??

应该过不了了的,我以前遇到过松下那种白色的小机子,什么CF W5之类的,也是内存做BGA在板子上,拆掉板载内存颗粒另装内存条根本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真给力 马上发财

刷BIOS  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这两个机器的问题完全一样吗

故障千奇百怪,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谁敢说百分百?

网友:
解决了 麻烦回一下  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   请问下你的内存颗粒 那8 个都发烫吗   有几个?    我的是电流到1.16  不加内存   加上一条的话是0.9  对了CPU旁边的两个电感有个没电压你能帮我看看 你的吗  还有对地组织多少 谢谢!   我的板载内存颗粒有的发烫不知道你的会不的 会

网友:
感谢兄弟的BIOS啊,确实这种新机器图纸没有,点位没有,内存也是焊主板上的,干脆以后的机器都全焊主板那就成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   请问下你的内存颗粒 那8 个都发烫吗   有几个?    我的是电流到1.16  不加内存   ...

不会发烫,主板交换中

网友:
长记性了 。。。

网友:
我想要这个BIOS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 没修好

网友:
先刷bios再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