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 主板检测不到复位信号 请问从哪方面修?

楼主(2014-02-10):
起因:在通电状态下接风扇,接7V的就是接12v和5V的电源口。风扇的针脚不小心碰到,起个小火花。烧掉硬盘主板只能点亮。

之后淘宝买个检测卡。4位的。bios代码显示"no",CPU不工作。诊断卡前两位显示04、14、24都表示检测不到复位信号,后两位显示E3表示不能退出复位状态。

本人小白,有维修师傅不过不是修电脑。焊接,查电路还是可以。问问大家从那方面检测,有空的朋友麻烦大概说下那个元件,帮助修好的本人原意给点辛苦费(主板就150元,30元辛苦费够不?不够请叫价。主要是试试自己能不能修。就指点一下思路,我就按这个思路做,专业词和元件我会问本地师傅。不烦人,不墨迹。本地没维修)。上图片。第二张中间最上(左边一对内存槽的正上面位置)有四颗主板指示灯分1、2、3、4,正常全亮。现在2灯是不亮。

网友A:
不是不跑码吗,怎么还会有 04、14、24

网友:
硬盘都烧了,,南桥查查吧,,,

网友B:
就近找电脑城修一下,

网友C:
自己弄只会加大故障,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跑码吗,怎么还会有 04、14、24

谢谢朋友回复。我买的诊断卡是6位的,前4位是奇冠的代码,显示04、14、24。后面两位是bios的代码,显示no。这个卡就是因为BIOS提供不了代码,才用奇冠自己的代码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近找电脑城修一下,

有就早送去了,问题没有。那些电脑城也是帮你寄到客服修。这板没保修不能寄给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只会加大故障,送修吧

不会乱搞,我懂一点点电路方面的知识。硬盘目测是烧了供电口附近的一颗小磁珠。就是主板看不到有烧件。

网友D:
看CPU供电出来了没,再量一下PCI B15脚是否有1.6V

网友E:
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B:
没复位不跑码,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南桥得2个pg。还有rtc电路, 涉及得东西太多了,建议换板再买一块。或者报迅维远程,再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CPU供电出来了没,再量一下PCI B15脚是否有1.6V

收集到一条信息,现记住。等有空再试试。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又收集一条,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复位不跑码,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南桥得2个pg。还有rtc电路, 涉及得东西太多 ...

的确比较多,迅捷远程是什么家伙,能远程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