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大短+自动上电+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4-02-10):
接到一片V3000裸板,板号05232-1    945集显+GBM南桥

被告之自动上电,扔了就走。

插上电源果然自动开机,不过可不止自动开机这么简单,还带了超过3。9A的电流,如果不是我动作快关掉电源,可能升到5A

日,这就是同行所谓的自动上电,他好像少说了一句话。

断电,开始目测主板,竟然没发现什么

把板上几张贴纸撕掉,目测到了状况。一贴片电容被烧焦

此电容丝印为C243,为共公点滤波电容。

万用表直捅公共点,对地值13,短了,怪不得大电流
经一番查找,找出真短路的真凶为1 .05V的输出管,U26  U25挂了。

换之,打阻值,恢复正常。
插电,自动上电,电流上至0。08A不动

测量发现1。05V和1。8V未出,由MAX8743管理,其它电压暂时不测,解决了这两个再说
查找8743条件

发现4脚无主供电
原来是那烧爆的电容下面的铜铂断了,飞线解决

再上电,依然自动上电,继续查MAX8743
4脚电压正常。
9、21、22脚电压正常。
10脚参考电压2V正常。
11、12脚开启,0V不正常,打值没发现短路

吹下MAX8743,仔细观察发现11脚焊盘断线

将它补好

把各焊盘处理好,焊上8743,测量发现11脚ON1  3。2V正常,12脚ON2  0V
追查ON2来源

由SLP_S3得来

查R367两端均为0V
查其它地方SLP_S3信号,也没有,而S4却有,奇怪了

加焊桥,还是没有ON2,换桥(GBM是我换过最多的桥),还是没有,不过S3出来了,在别处是有S3的
于是飞了根线,把S3引到8743的12脚。图中红线为飞线路径

这回好了,ON1、ON2都有了,还是不出1。8和1。05V
继续查8743

查3、13脚的ILIM,2。35V正常。5脚也查了3。3V正常,外围没用料,应该是高电平正常。自举升压外围元件正常。

什么都正常该换芯片了
由于没有8743,用MAX1845代换。
换上后终于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电流上至0.5-0.6-0.56-0.68-0。8,裸板这个电流应该亮机了

插上VGA,亮了
LOGO闪得真快,想抓拍都拍不到

接下来解决自动开机问题
经过一番测量,我发现,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CMOS电池没电了
电池接口不一样,剪了接口到新电池

这是换下的零件

网友:
最喜欢这种图文并茂的维修贴,楼主以后请多多发这样的贴,让我等小白多学习。

网友:
修得漂亮。
麻烦楼主告诉一下用的什么型号放大镜,我也要买一个才行了

网友(点评):
不是放大镜,用微距摄像头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修这个板用了多久,收费多少。好奇问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修这个板用了多久,收费多少。好奇问一声

用两三小时 吧,收二百来块.

网友:
修的很麻烦 不知道楼主哪里修理笔记本多钱

网友:
楼主修板很淡定的说

网友(2015-05-20):
这里MAX8743 主供电引脚相连电容对应铜箔线路烧断,推断应该也是是公共端对地阻值短路引起大电流造成的。

网友:
修的还是蛮有耐性的

网友:
图文并茂很精彩,楼主技术很棒

网友:
配服楼主的耐心,抛开维修的价值不谈,楼主这次维修还是很成功的

网友:
同行也是菜鸟的,

网友:
思路清晰,心够细

网友:
技术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