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S不触发可调电源 接上 0.06无待机电压 电流偏大

楼主(2014-02-10):
今修一台华硕F6S不触发!接机到手 可调电源 接上 0.06无待机电压 电流偏大,不触发 用手摸PS51020微热 感觉像微短 直接换待机芯片 换后0.02~0.03,有时候是 0.02 按一下0.03 就是没有反应 是否是 EC坏了,大侠们讲一下

网友:
EC一般不会坏,这种情况,BIOS资料坏的多

网友:
这样呀 那明天我去刷个 BIOS看看 谢谢

网友:
可惜BIOS 刷不进去 哎 郁闷

网友:
看看触发条件呗,既然微烫,是不是后级还有别的短路看看。对地测阻值,一般在待机注意别有跳变,我就傻过一次以为待机跳变是正常的,0.001-0.002的电流变化应该正常,但0.0几的变化还是得注意。就按照无法触发来修呗,查几个条件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