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在BIOS里面设置什么就好了,,求解

楼主(2014-02-10):
电脑蓝屏时看别人直接进入BIOS改了什么,,好像是SATA什么。。然后就神奇的好了,能进入系统了,,求大神告诉我改什么就好了??

网友:
把SATA硬盘的模式改为IDE兼容模式.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蓝屏代码7B 把硬盘模式改掉 一般在BIOS找SATA 改

网友:
蓝屏7b  拔掉U盘   更改硬盘模式

网友:
硬盘模式有关,一般是这样,特别是新ghost的电脑

网友:
WIN7都没有问题,XP就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进BIOS里找找就能找到

网友:
你也是正是维客了。简单的bios设置还是会点吧。

网友:
改硬盘模式,改为IDE兼容模式,华硕的部分机子拆机后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装ghost的时候是,bios设置是sata only模式的话就会蓝屏,改回 ide兼容就行了

网友:
XP BIOS改SATA模式为IDE,WIN7用AHCI

网友A:
改硬盘模式,条子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B:
改硬盘模式。  XP一般用IDE  WIN7用AHCI吧。 反正就那几个模式互换。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了,硬盘模式,ahci 和 ide 两个,一个不行就换另外一个,早上刚刚帮个女同事解决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蓝屏的原因有很多种吧~要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的原因有很多种吧~要看具体情况吧。

只是想知道在bios设置sata 模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硬盘模式。  XP一般用IDE  WIN7用AHCI吧。 反正就那几个模式互换。

SATA选项是在bios哪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硬盘模式,条子问题也有可能

怎么我找不到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