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驱动板刷程序

楼主(2014-02-10):
液晶显示驱动板刷程序用什么编程器好啊,实惠的

网友:
淘宝上面一大把

网友:
刷24、25芯片的编程器我有哦,需要联系我。

网友:
哈哈,哥一个编程器,用同一个编程软件可以刷不同牌子的MCU。还能在线写24CXX。
还是USB口的,

网友:
现在嘛 最好买个USB的,以前的编程器对系统有要求,主板接口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