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60不加电

楼主(2014-02-10):
联想V560不加电是通病吗?

网友:
不算是通病

网友:
今天刚接修的机器,量了下主板,有待机信号,但是无法开机,机主说蓝屏关机,再重新开机就没法开了,BIOS我也复位了,不知是显卡还是BIOS的原因,

网友:
通不通病按原理修就是了

网友:
待机电流0.008A,待机电压3.4V,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按照原理一步一步检测吧

网友:
EC BIOS刷了没

网友:
,,,,,建议你先刷bios   然后就按时序一步步来吧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新机器问题不大,慢慢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谢谢大家,刷了EC数据,已修好

网友:
先软  后硬    联想新机一般不开机  都是ecbios   b460 v460 什么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