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80进水

楼主(2014-02-10):
拆机看到待机芯片进水腐蚀  待机电流0,03不加电 处理后还是不加电 查电路待机芯片外围电路有一个电阻一端有4v的电压一端没有换后 开机正常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这么吊                     唉唉                 要是我的技术有这么就好了         努力  !

网友:
发这样的帖子,你应该图文并茂,而且似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当然了,还是应该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