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30B 开机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楼主(2014-02-10):
下午接一台 神舟优雅Q130B 本开机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以为是系统问题,用U盘启动PE ,结果U盘也启动不出来,然后把硬盘拿下来在台式机上启动了下,可以启动,也没多想分区做系统,装回去,还是老样子 ,硬盘在BIOS能检测到;  没办法了,回了下南桥,结果还是一样,唉,无语了,和BIOS有关系么?请论坛的高手帮忙分析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我觉的没有什么关系,此英语代表是没有找到系统,我建议你从新分区,全盘格式化,再有就是,SMOS电路重置,还有你的开机启动项设置的对吗?

网友B:
维修分析步骤,cmos放电及设置,再BIOS,再硬盘与南桥。

网友C:
BIOS下检测到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没有什么关系,此英语代表是没有找到系统,我建议你从新分区,全盘格式化,再有就是,SMOS电路重置, ...

重新分区了,硬盘也全格式化了,CMOS电路也重置了,还是老样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下检测到硬盘吗?

BIOS下能检测到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维修分析步骤,cmos放电及设置,再BIOS,再硬盘与南桥。

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还是老样子

USB光驱启动试一下,不行就可以考虑南桥了。

网友E:
换个硬盘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硬盘试过没?

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刷新 bios吧

网友:
找了两个BIOS刷了也不行,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唉,头都大了

网友:
神舟bios不好找   在找找试试

网友:
什么配置的机器,以前修了一个差不多问题的,折腾了好久,最后的问题是硬盘容量太大,不支持

网友:
嗯,换个小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