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 待机0、03a 无5v,3v只有0.22

楼主(2014-02-10):
待机0.03a    没有5v  3.3v只有0.22         查系统供电 工作条件 查到了1脚6脚3、5v开关控制信号电压和3、5v线圈一样   ,,这个应该是芯片本身输出的吧。                          换过芯片几次了,还是一样                         对了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439888519\QQ\WinTemp\RichOle\UL88DJ0EW@@QDK%6QSHSN{B.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439888519\QQ\WinTemp\RichOle\UL88DJ0EW@@QDK%6QSHSN{B.jpg

3v这边上管s极和g极之间阻值只有2点(在线测的)g极和3v线圈也只有2点阻值 ,芯片10脚到9脚也一样 。。       我刚刚把上管拆了  ,测焊盘g极到s极 到线圈还是2点阻值    无聊,换了个上管,  装上   发现5v线圈对地短路了     没有通电啊        就算通电应该也不会把它给搞短路了吧?    装上原来的上管  5v线圈还是短路                无解了   。没有头绪了  - -         求解啊     各位大哥        图纸一份 请笑纳   嘿嘿

补充内容 (2014-2-11 13:46):
上管g极到s极 到3v线圈只有2点阻值   我老师说是 mos管存电了    哪个帮忙解释下?

acer 4352 JE40 HR MB 10267-4.pdf

网友:
换过I/O      刷过bios          求指点啊

网友A:
5V线圈 和2点我有点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线圈 和2点我有点没明白

2点阻值  = =            无语

网友B:
图片看不清。GS只有2点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A:
你在哪个学校学的老师讲的也是线圈吧    变压器维修

网友C:
你这是3V 5v 对地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3V 5v 对地短路吧。

3v没有     5v昨天换了个3v的上管就短路了         我而且没有通电      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清。GS只有2点就是有问题了。

隔了一晚上   变成5v这边的上管g和s极只有2点了   无解了     3v那边上管g极到s极1150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个学校学的老师讲的也是线圈吧    变压器维修

广州嘞   广州高手多 = -

网友D:
先量一下3V和5V对地阻值先,把短路排除了再说啊,还有,图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量一下3V和5V对地阻值先,把短路排除了再说啊,还有,图片太小了

为什么会短路呢   我换的是3v的上管    而且没有通过电                第二个图很大的

网友E:
是电感吧,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感吧,线圈?

是滴咯                    我没有通电 为什么 5v线圈那边  下管穿了   = =

网友:
  周边电路的问题了,小电阻什么的坏了

网友:
要仔细观察一下啊

网友:
先排除短路,在修条件。

网友:
拆掉芯片不能加电,先打阻值,在测电压,在测工作条件。

网友:
说的乱慥慥   查来源啊

网友:
得打对地值看看呀,还是用示波器测3、5V瞬间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