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无CPU供电

楼主(2014-02-10):
3   5V正常,1.05,1.5,0.8,都有,只有CPU  CORE 供电没有,CPU上管有电压,EN开启3.3V, 待机正常,电流上到0.2左右,就不动了,CPU供电就是出不来,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
换芯片,换了不行要慢慢查

网友:
你们学的好深了。我现在才慢慢开始学。

网友:
芯片的条件你都查完了没有?条件不满足或者芯片本身坏也是不出CPU核心供电的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查一下电路图,看看电源芯片是否有问题,或是它周边的贴片原件,好好查,仔细一点

网友:
这问题找我。先发图纸过来我帮你分析

网友:
芯片为NCP6132,这芯片与南桥H75通信,控制,你考虑南桥一下,和PCB过孔。这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有一点CPU座

网友:
其他供电不良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2014-07-10):
唉,我也遇到一台电流上到0.26就重启的,

网友(2014-08-12):
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难搞啊

网友:
兄弟,请问你有这个图纸吗
发一个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