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08W开机上电不亮机

楼主(2014-02-10):
年前客户送来一台东芝L600D-08W,板号:DA0TE3MB6C0 REV:C,插上电源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风扇转,运行灯亮,屏幕无显示。本菜鸟刚开始学笔记本维修,拆机后对cmos电池放电,量量各电感电压和对地阻值,测得5v电感对地阻值173,3.3v电感对地阻值172,CPU电感对地阻值19,内存电感对地阻值145,1.8v电感对地阻值350,1.1v电感对地阻值27(下图中PL10) 。由于懂得很少,其他地方不敢动,但是根据看过的视频及文字教程,总觉得1.1v电感对地阻值不正常。客户催着要,无奈摆弄几下后装好几个主要部件开机,居然有开机画面,正常了,于是装好交给客户。过年后几天,客户打电话来,说又出现同样的毛病,求助论坛的高手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附图纸 L600D QUANTA DA0TE3MB6C0 TE3 R1A

网友A:
我感觉有点像是内存上的问题,要么就是内存插槽存在虚焊的问题,要么问题出在内存本身,看你的对地阻值都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很难说啥问题吧。。直接开机看电流。如果电流达到亮机电流。就外接。如果外接行。可能是屏线松动

网友:
外接VGA看有无显示,如果没有先查复位,有复位的话就查软启动,无复位查硬启动。

网友:
刷下BIOS看下,是不是BIOS不稳定超成的

bios不稳定 学习了

网友C:
北桥的1,1V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查查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说啥问题吧。。直接开机看电流。如果电流达到亮机电流。就外接。如果外接行。可能是屏线松动

可调电源正准备买,外接也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说啥问题吧。。直接开机看电流。如果电流达到亮机电流。就外接。如果外接行。可能是屏线松动

还有,按下开机键,光驱转一下,硬盘指示灯闪几下就灭了,上面一个朋友说的要重刷bios,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的1,1V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查查有没有什么通病

查了论坛和百度,这个问题还是头一个。

网友:
阻值挺正常的  给我感觉能开机问题不严重  注意小细节

网友:
很难说,看看是不是BISS问题

网友:
神奇的情况又出现了,昨晚测了下各个PG信号都是正常的,然后装上内存条,接内屏试了下,又正常了。再量了cmos电池电压,2.6几V,换了块台式机电池飞线接上去,量了下电压,有时是3.3V,有时1.几V(这是怎么回事),再量VCCRTC,1.6几V(不知正常否),再开机顺利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有点像是内存上的问题,要么就是内存插槽存在虚焊的问题,要么问题出在内存本身,看你的对地阻值都没 ...

客户后来加了一条内存,都是2G的,但不同牌子、不同频率、连内存颗粒数都不一样。只装一条内存试,也不行。昨晚随便搞了搞,奇迹出现了,又可以了,真xx怪事。

网友:
不好说  再仔细检查

网友:
刚才客户来拿机子,开机看了看,说要把它卖给我,最后讨价还价,200元成交,论坛的朋友们说说,这个价钱值吗?

网友D:
不看看电流 吗 这个简直是盲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看看电流 吗 这个简直是盲修啊

可调电源上讯维淘宝网买了,在路上

网友:
可调电源到货了,赶紧接上,待机电流是0.008A,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到1.2左右,降到1.1左右,基本就稳定在这个电流了,是不是内存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看看电流 吗 这个简直是盲修啊

可调电源到货了,赶紧接上,待机电流是0.008A,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到1.2左右,降到1.1左右,基本就稳定在这个电流了,是不是内存没过?

网友:
估计是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来自: 湖南郴州 来自 湖南郴州
昨天的电流是带硬盘、光驱测得的,不对。今晚拆机裸板测了下,待机0.008,开机电流0.3—0.6—0.9—1.0就上不去了,估计没过显卡,但是北桥电压已经出来了,估计是PG信号中断,所以没有下一步动作。找到NB/SB POWER GOOD CIRCUIT,如图
。按下开机键,测D8、D9两端电压都为3.3V(不知D8、D9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作用?),此时电流还是在1.0。断电,找到U6,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按照电路图找到U6各脚的位置,再测R48、R41的阻值正常。接电开机,测U6的4、5脚电压,1.79V正常,此时看到电流跳变到1.2—1.4—1.1,莫非能亮机了?于是接上内屏,再开机,果然亮机了。很有可能就是兄台你说的虚焊,于是加焊D8、D9、U6的4、5脚。明天再看看是否能正常开机,这次或许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