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

楼主(2014-02-10):
开机开关指示灯常亮,屏闪一下就黑。 在按开关键又亮下,接着黑屏。 电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下依旧。。开屏看灯管边缘发黑!没有替代灯管。。希望高手遇见这种常见问题,指点下大部分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灯管问题啊,,,,

网友:
1.用手电照明查看是否暗屏。
2.外接新灯管检测高压板。
3.可能性不大,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问题啊,换掉就OK了,灯管保护了,要全部换掉为好

网友:
这个简单的问题。直接把灯管换了就O了。不好找我。

网友:
某根灯管坏了(就是根部发黑的)引起保护

网友:
既然高压板代换过了,还是应该换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边缘发黑,明显灯管不对啊

网友:
和驱动板关系不大吧

网友:
灯管问题,看下那个灯管有问题换了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拔掉屏线,正常屏是白色的,不正常就不用说了;

网友:
灯管 问题。

网友:
在高压板 控制芯片去保护 脚接地······   如果有问题 就是灯管  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