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S装不进系统 求助

楼主(2014-02-11):
已经Ghost玩重启了 也过了XP滚动条 安装完驱动了 到了安装windows组件最小化工具的时候 就不走了 注意没卡死 时间在走 鼠标能动  能拖动窗口  就是不过这里 硬盘扫过没坏道 镜像也换过 硬盘装其他电脑上能正常装完   找不到故障点   请大师指点

网友:
用安装版试

网友:
先不装设备的驱动试试,或把外设声卡等都去了

网友:
安装版试试了

网友:
这种故障装WIN7一般都可以好,我也说不上来,经验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另外的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我建议你使用WIN7以上的版本了,华硕新出的机器对XP兼容不好!

网友:
换一个版本系统试一下不行就用WIN7的

网友:
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不要装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