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Q45屏幕抖

楼主(2014-02-11):
换个屏无果,加旱显卡无果,插拔屏线还是不行快疯了,求大神帮助下
显卡

网友:
更换条屏线吧。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 看一下 看抖不抖

网友:
先外接一下看看,如果没问题,考虑换屏线试试。

网友:
怎样斗啊???

网友:
考虑屏线了

网友:
是啊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看外接抖不抖啊

网友:
只有屏线了。别的额你都换完了

网友:
上图吧 显卡 屏线 屏

网友:
外接有问题吗,没有就换屏线

网友:
先外接一下看看,如果没问题,考虑换屏线

网友:
嗯,基本判断是屏线。这种机器显卡一般焊焊就会好。既然屏都替换了,没别的东西弄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啊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吗?

网友:
屏抖一般都 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索性一套全部换了,试一下。。一般都是屏问题吧,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了屏线问题 论坛里高手如云

网友:
换屏  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