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的主板掉点,求助掉点的对地阻值

楼主(2014-02-11):
最上面一行的掉点比较容易确定,是连在R379的下端。补好后我量对地值红笔接地时为1947,黑笔接地阻值也为1947
但最右边那个心里实在是没底,补好后也量不出阻值,只是在表笔刚接触焊点的一瞬间,蜂鸣器发出非常短的响声,交换表笔正负极再量还能听到,就像量到了一个小的电容。
大家谁有V3000的料板请帮忙测一下看我补点补的对不对,谢谢啦。

网友:
这样就换板子啊!还修它干啥

网友:
有明线的就接上没有线的就不用管它一般都是接地的

网友:
换个主板算了

网友:
换板得300多,集显的400,太没意思了

网友:
你不装芯片 测阻值是没谱的

网友:
这机器修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价钱不是问题,只要客人肯换就好,这机器发热量很大,即使你弄好了,补成这样,随便热人就容易起来。不是说你补焊盘没弄好,是外漏的线太大。芯片长期高温就容易起皮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