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GD3,NF集成桥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4-02-1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一按开关,主机指示灯一闪即灭。有时能开机,但是开机用一会儿就掉电。再开,就掉电。等一会儿再开又能开起来、 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稀奇的。掉电的类型很多啊。于是,叫客户回去。拆下主板。先来个全貌。

     拆下来,一碰PWRBTN开关,诊断卡一闪即灭,在触还是灭。拔下主板小四口,在上电,不灭了,肯定是不跑码的。至少问题找到了、心想,CPU供电保护的哇。小意思,三下五除二。测试对地值。这不科学,12V对地值500多正常.cpu负载的300多正常(没上U)。
    我就不信了。上示波器。于是,再次去触PWRBTN,00-D3-D5-2A.......妈蛋。怎么又正常了? 赶紧测试CPU供电。1.37v.无杂波、 还没有高兴完。怎么又灭了?这下不淡定了。在点开关还是保护。怎么回事?不会是CPU坏了吧?于是取下U ,在点开关,这下不掉了、靠。这么简单地问题,弄了半天。 赶紧弄了一个X2系列的U搞上。一触开关。又掉了、怎么办,怎么办。哎,无语。

   查RT8855反馈。反馈正常。由于没有电路图,只有找芯片数据手册。发现OFS这么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了??断开电阻,上电。顺利跑。

转身去拿个东西,一回头、哎呀,这么又掉了?
  在想会不会是MOS管不良呢?说干就干。直接换掉。强调一下用的是风枪,全部换完。然后把12V滤波电容全部扒掉。于是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然后上电,这下不掉了。之所以说是掉了是因为全部对地阻值正常。然后拷机,转身去玩游戏。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哎呀呀。妈蛋、怎么回事?又掉了?由于没有RT8855.没法更换芯片。在说主板根本收不起来价格、  冷静,冷静、 仔细想想。既然反馈正常。CPU工作正常。掉电的时候是在U工作以后D3.D5.00.50。在查芯片数据手册、发现红圈内的这个名字,NB?不就是北桥?这个是集成NF单桥的哇。再看看,这个芯片还负责NB供电?

死马当活马医吧。直接由风枪干他。抹点‘肥皂’,吹了一下他。上电,耶?没掉?再测试,一个小时掉电。再触发,又跑码,然后一个小时左右掉了。再触发,还能出触发。难道元凶在这里?  不多了,上土炮加焊。

冷却后,一次性点亮。怎么办?当然拷机了。

一直到今儿个早上,考了一夜。应该没问题了。我就奇怪了?难道北桥不正常也会引起保护掉电?再翻开数据手册,发现这个桥供电是由芯片直接控制产生的。

搞了半天,哎,只怪学艺不精啊。

总结:由于NF集成桥空焊引起的芯片检测不到负载,从而引起的上电-掉电-上电-掉电。
至于是怎么检测的,没去深入研究。没图纸的东西,不去杀死脑细胞。

网友:
单桥空焊引起掉电的现象还是很多的

网友:
能把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是在哪查到的啊,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是在哪查到的啊,怎么没找到呢?

哪里都可以找到啊,论坛就有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DELL主板拿来不开机    ,电压正常  ,  把COMS跳线换一个位置插上去  ,在上电还是不行 ,然后换回来开机了 ,使用正常

网友B:
最后是加焊主板的哪个部分好的啊?

网友:
NV桥的问题是通病

网友:
NF的单桥掉电多

网友C:
NV的桥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加焊主板的哪个部分好的啊?

主板上的那个NV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的桥越来越少了

NV的单桥实在不敢恭维。奶奶的

网友:
NV单桥空焊很容易引起掉电 一般保护的话不是CPU短路 就是桥空焊了 这个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