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 不认硬盘

楼主(2014-02-11):
  主板是技嘉GA-H55M-S2     不认硬盘 有独立显卡  拔下独立显卡能认到硬盘  硬盘换过  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  显卡 内存也换过 问题依旧   刷BIOS也不行 这个主板是双BIOS的    求救同行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补充内容 (2014-3-3 22:28):
坑死了  我拆了显卡后装上系统后发现  网卡显示叹号  于是拆板 吹下网卡后 上显卡   好了  郁闷死了  和网卡有关  没有想到

网友:
既然拔下独立显卡能认到就换个独立显卡试试呗!!!我以前遇到过时钟芯片稀焊引起不认盘的···

网友:
这个主板我遇到过  ,取一个 BIOS可以认到硬盘  ,  装了系统   ,启动的时候 ,还是启动不起  硬盘  ,所以 BIOS没有   ,我换了一张 显卡 ,就可以认到硬盘 ,装了系统可以启动  ,    正常进系统后   ,有把以前那张显卡装回来  ,又可以认到 硬盘进系统,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你那个 如果是有集成显卡的,就先使用硬盘装好系统  ,正常后,在插上显卡就可以、这个主板本身没有问题 ,很奇怪?

网友:
换个技嘉专用的IO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我也是进来涨涨经验。你看哈主板上面有没有上面芯片虚焊之类的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片主板,之前拿到售后刷新了台湾版的BIOS F5f版的,官网下不到的需要可以传给你试下

网友:
是南桥吗,一般不认硬盘的话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做南桥吧,这个没的说 GB的

网友:
南桥空焊的概率很大

网友:
取下独显能认盘,怀疑电源,先替换电源

这种可能性大

网友:
这样桥问题多点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个人同意先加焊南桥,因为你取下显卡有可能就使虚焊的点接触到了,所以才认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