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纸,想测量989座子cpurst信号,结果发现不会找脚位,图纸和假负载上的严重不同!

楼主(2014-02-11):
还是那台G480,没有图纸,但是想测量一下cpu工作条件之一 cpu_rst,想到直接从座子引线出来,但是数脚位却难住了。座子是989的,手头有个假负载能插进去(上电无cpu电压,直接掉电,上当货),不能上电直接测量,但可以看到复位脚位置:

不过参考其他图纸的时候,却发现脚位好像不同,下面是联想Y470的图纸,也是用i3 i5处理器的,不过我不知道988B 和 989 的定义是不是相同。

想问一下,我这个G480独显机器,lg-4858  cpu复位脚位到底是哪个?

网友:
应该不是这种 问问 买设备的

网友:
我也买的有,同样不会用,求回复

网友:
 看图纸吧。我都没用这个

网友:
工具没有使用说明吗

网友:
,我一般修不到这么深.能修就修,修不了换主板啊,

网友:
有些主板不上cpu是不会出现核心电压的,假负载到了I系列的主板以后是不好用的了楼主

网友A:
这是SVID  只有真CPU才能发出SVID    CPU的复位 可以在U2上测

网友:
不是吧。难道这个假负载只能打阻值吗?不能测试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SVID  只有真CPU才能发出SVID    CPU的复位 可以在U2上测

您有g480的图纸?

网友:
附上G480图纸

LA-7981P 联想G480 (1).pdf

网友:
谢谢您,可是我的是lg4858,好像不相同

网友:
那就是不一样了  你再找吧  可能有其他配置的G480

网友B:
hm6x板子假负载骗不到电压了。。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0哦!!!

网友:
假负载的脚位应该是不会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6x板子假负载骗不到电压了。。

赵老师,您就指点一下吧,989的座子,复位在哪个脚位啊? 是AR33吗?

网友(点评):
G480也是AR33

网友:
修好分享夏成果!!!!!

网友:
i系列的假负载基本上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