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笔记本的电源头(主板上的)大家是怎么取下的?

楼主(2014-02-11):
手上一个ASUS本,5针的头。风枪吹了一下没取下,烙铁也难搞,请教了~

网友:
风枪吹掉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
或者用bga搞下来

网友:
觉得难吹可以把吹风头下了。就直接用大头吹就行了。不过要注意。别把板子吹坏了。

网友:
就是用风枪就可以了。把封嘴取下使劲吹

网友:
堆锡法取很快的

网友:
都是用风枪呀。先烙铁堆锡。然后就吹温度不要太高。烙铁在配合反复加热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用烙铁堆锡,烙铁温度要调高,很快,用bga也可以

网友:
有BGA用他拿 有的确实不好拿 加点锡

网友:
温度加高点吹。。。。

网友:
没拆过 就找个报废板子 练习一下     虽然都是风枪 但是熟练运用 要练习

网友:
风枪温度不够高 或 吹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
焊功没到位啊

网友:
先加点有铅的锡上去,再去吹会快很多

网友:
用风枪吹啊

网友:
先镀锡在用热吹风慢慢吹,一边吹一边夹头子,也别太吹太久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先用吸锡枪把锡吸一些,然后用风枪吹,一般很容易就下来了!

网友:
风枪烙铁一起干

网友(2017-05-21):
楼主风枪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