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问题求助

楼主(2014-02-11):
最近我们这里接了很多的移动光纤宽带,但是他们很多装上路由都不能用,也有的设置好了就能用,怎么回事呢? 明明拨号连接能上网,但就是路由不能上网,运行状态显示账号密码错误
账号密码

网友:
升级路由器

网友:
什么路由器 是不是路由器 的问题 有的路由器 很不好

网友A:
封路由?现在很少很少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路由器呢?克隆MAC试试看呢。端口连接速率改了试试。

网友:
重新设置,运行状态里没连上就没连上,换个拨号模式试试。

网友:
如果 ISP 没有封路由器,
你试一下把能上网电脑的 MAC 地址克隆到路由器里,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