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痛的HP CQ41 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4-02-11):
接了一台商家的HP CQ41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
电流到1.3A左右不动 上不上内存一个样 诊断卡跑41
看到这里我也和大家一样首先考虑BIOS了 下好BIOS 4M的 刷吧
拆机发现BIOS芯片型号 F32-100HIP 和很多朋友遇到的一样 编程器不支持
找个料板 取了个4M的25Q32BV 刷好
接电流表 有跳变了 几下跳变到1.2后到1.38马上跳回1.2 屏幕同样无显 过了大概20多秒
大小写灯和数字键盘灯开始闪烁 闪3下隔两秒又闪3下 不停重复
心想可能BIOS程序不对 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下载 下了6个BIOS程序完全一样
觉得可能不会只是BIOS问题了 难道显卡还有问题 加热显卡 故障依旧
看了些朋友的帖子 有说换显卡好的 有压CPU座子好的
实在没办法准备先压CPU座了
不过心里越想越不对 我没这么倒霉吧 看好多帖子 很多朋友遇到刷BIOS就好了
我就这么背?  突然灵光一闪  不会是BIOS芯片有问题吧
重新找个25L3205 随便找了个刚刚下载的 刷上
接屏 开机 MMD 屏幕亮了
最早找的BIOS芯片在编程器上的读取 擦除 一切正常 看不出半点问题 真不知道怎么会是坏的
看来做BGA前多考虑考虑还是没错的

补充内容 (2014-2-28 17:58):
本机的BIOS 发在20楼的 至少我的刷这个BIOS 已经搞定

网友:
啊  竟有如此的毛病

网友:
BIOS没刷错吧

网友:
我有台cq40 刷过bios  做过北桥。显卡 、南桥  换过I/O    差点搞死我了

网友:
遇见这种情况,比较少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真是不易呀

网友:
有这种情况,我之前遇到一台三星的,好像是R46多少的,触发1.0跳变一次定格,时间有点长不太记得了。刷完BIOS居然不触发,芯片读写都正常,当时就蒙了。拆下来刷了2次无果,心都凉了。还好每次刷都备份原来的,直接拆了料板上的ROM再刷,OK亮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把你的bios共享下吗,我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问题也是一样的1.4A不亮。找了好多BIOS都合不起,头大了…………

网友:
ROM  有问题一般程序验证可以看出问题的啊

网友:
25的存储器的确有这种情况,编程器刷写读取验证都没问题,但上机后有些就是不工作

网友:
刷了好多个了 ,都是这个样子。没BIOS了

网友:
竟有如此的毛病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论坛上说是bios问题。我的机器也亮过几次,就不亮了,就刷bios   。刷了都是跑1.4不亮机……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很多坏的,

网友:
毅力不错啊.我最多刷2个就会放弃了

网友:
有些机器是挑BIOS芯片的!

网友:
真有此事?,长见识了,下次在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发现有朋友需要这个BIOS 特发上来 希望大家有用

CQ41 HM55-ATI 25L3205-L4107P OK.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你的bios共享下吗,我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问题也是一样的1.4A不亮。找了好多BIOS都合不起 ...

在20楼的 。。。。该死的10个字

网友:
CQ41问题也多呀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2014-03-30):
客户说是前一天,还在用,第二天开不了机,本打算做一下显卡,因为信号,过内存不走,但试着下载楼主的BIOS程序,开始几次,不显,后来,再开机就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有故障,导致BIOS程序的问题,但显示了,试着考一下机,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