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6S维修北桥报701错

楼主(2014-02-11):
手上有款AMD4326S机子,维修北桥(216-0752001)后亮机,交客户没用到一天,现象又还原了,结果把北桥取下来植株亮机报错701,怀疑是北桥坏了换了个新的也一样,因为北桥牵连网卡和无线网卡,还怀疑是BIOS有问题可是网上没有相同型号的BIOS,还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引起此故障的原因,主板上确定没掉件,在线等!如果有BIOS的大侠们求传一个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敲回车可以进系统,但是认不到网卡无线网卡 声卡

网友A:
这些归南桥管的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归南桥管的哥们

这是AMD的哥们OK?

网友:
单桥的,换了桥刷刷BIOS吧,不然不可能周边设备一个也不认。

网友:
216的桥真是垃圾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网友:
0752001是单桥?你修个毛线的笔记本啊,不是我说你,哪个是南桥你都没找到吧,0752001,一直都搭配0697020

网友:
还是解决了,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北桥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