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32LED 不开机有图

楼主(2014-02-11):
电源板上的电压24V输出只有12V      12V高压板输出只有6V 求解 PWM 6755 7脚芯片 变压器无电压输出。。。。求解。。。。

网友A:
一般6755,也就是电源板上的CPU,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我们这方的喊法)。它不易坏,而是它的参数调整很麻烦(我的理解)。在这电源板,在空载情况下,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前是测不到电压的。要好修找到图纸。

网友:
换完6755 瞬间开机 哇哈哈  网上买了5个6755 才使了1个 还有4个   300刀到手 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6755,也就是电源板上的CPU,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我们这方的喊法)。它不易坏,而是它的参数调整很 ...

换完6755 就OK了 还是6755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