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掉电

楼主(2014-02-11):
开机,能看见屏幕量一下背光,然后掉电。需要断掉电源才能重新触发 换过显卡,刷过bios
现象依旧没变,同时换掉cpu 和内存,故障依旧,后来把上面的外置蓝牙模块取掉,可以看见dell的logo了,但还是掉电,求高手指点,可以积分回报。
cpu

网友:
先测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掉电就有点不好整了哦 还是慢慢查吧

网友:
缺某个电压引起的,,有示波器打一下吧

网友:
这个本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没解决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一下 不行的话 就打下各组电压的波形 要求无杂波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这个要查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子掉电的,是电压没出来。楼主的机子应该是自检不过吧!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 只有耐心的查啊 祝你好运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把外设都取了还掉么

网友:
桥坏了也掉电

网友:
问题是我的机器可以看见dell的表了,掉的点,再按开机建没反映,只有断电再插上才行,像是二楼说的温度保护了。

网友:
全都去掉,已经是裸板了,而且同时换了cpu和内存

网友:
这样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有些是量不不出来的,可以用电击法试试

网友:
我搞显卡搞好过,这个机器风扇也容易坏

网友:
掉电比较难修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供电电压不稳定导致掉电的比较多,楼主可重点检查

网友:
滤波不良?

网友:
加个电容试下

网友:
change the gpu. could be chipset problem

网友:
不用屏和屏线,用外接一样吗,如果这样的话就要排除温控和显卡了

网友:
CPU供电不够吧 换掉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