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 CPU无供电没辙了!

楼主(2014-02-11):
手上有一块V星 MS 7528 主板能点亮但不开机,诊断卡只显示一个"F"。测量各内存1.8V供电正常桥总线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PWM芯片业换过了,上下场管均换过了,CPU也换过了。难道真的要换人了嘛 ?各位高手来指点一下!

PWM芯片,供电 OUTEN 2.5V。3个BOOT均12V左右,就是UPGATE 输出为0V。

网友:
CPU座查了没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AMD 有可能是桥问题,或者断线这些的,intel查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AMD有G31吗,,,

网友(点评):
有的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压下CPU座子

网友:
G31这个板配的是ICH7,比较低端。

网友:
我的G31内存插槽是2种的没错吧?

网友:
CPU座子呢 有没有考虑

网友:
我也有个 这个板子 毛病一样, 我打算换南桥呢

网友:
看哈VID组合是谁给芯片的。上次遇到是IO给芯片的,结果是IO坏。查条件啊。EN。VID。等等

网友:
测量VID组合是否有高电平和低电平,再查他的电流检测、反馈电路。

网友:
测量CP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更换供电芯片

网友:
是否有特殊芯片 换一下  V星专用的

网友:
换主板你以为 说换就换啊 要看客户换不换

网友:
还是  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或者是CPU座子  加焊一下

网友:
能点亮但不能开机是啥意思?直接就是点不亮得了呗、、、CPU无供电一般都是挺容易的 VID EN   VCC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建议先查一下cpu座子,有无开焊,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