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电源板,5v,12V都变成了17V正常吗

楼主(2014-02-11):
  • 型号:g2420hdb
  • 这个机器是二修机,,拿来插上电没的反应,拆机,目测,电源板维修过,好几处。。。上电测,没有5v.12v,看到驱动板,主芯片已经穿孔。。很明显坏了,拔掉驱动板,电压出来了,,,都是17V...看图。。。修过一些电压偏高的板,但二个电压一样高,第一次,所以有点迷糊。请教高手,,,三个都输出17正常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 要是正常 驱动板也就不会有洞洞了,

网友:
换块也不贵。何必折腾更

网友:
我看只有换板, - =为什么这么说- =  简单的说都输出17V,很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交流220~进来PWM芯片输出高低电平控制一个场管的导通截止来输出稳定的两组电压,这电压就是变压器线圈绕好的扎数决定电压

网友:
两个一样高,就是前面维修的动过手脚.仔细看吧

网友:
还是先点屏看看吧,我遇到过电源电压高,烧坏驱动板,屏也费了,就不用费劲了

网友:
不可能啊,怎么都是17v   光耦431 芯片

网友:
还是先点屏看看,如果屏好再修修看,

网友:
直接更换吧 又不值多少钱

网友:
都是17V肯定把后面东西烧了。建议更换

网友:
我也建议先看看屏,17V把5V也击穿了

网友:
+5电压到17V,驱动板肯定烧成洞洞了,电源板不贵,重新换吧。

网友:
还是换板吧,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过压了,必然电阻,开关管已经坏掉,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一个不知道是几修的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开关管的G极吸空没焊,一加电咣的一声烧一大片.

网友:
改板呗  这电源板懒得修了

网友:
换个 12v  5v 一体板 的了  还有带高压的呢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修这种板经验很重要

网友:
换一个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