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B360BW显示器有亮闪

楼主(2014-02-11):
    一台三星显示器S19B360BW接通电源后会出现查找信号线指示,就是在屏幕上不停的出现亮闪,开始是右上角有一条亮线,一秒左右消失后屏幕上会不定时出现亮点,不停跳变。有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请指教。

网友:
测量电源模块是正常的

网友:
刷刷 更健康,你是维修的你懂的。

网友:
刷BIOS吗,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啊

网友:
控制芯片  或者屏本身坏

网友:
屏坏了放弃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