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05掉电

楼主(2014-02-11):
一红色东芝M905,开机不定时掉电,拆开主板发现CPU座背面有一个超级电容和一个150UF小电容,先换掉150UF小电容,开机也是不定时掉电,于是拆掉超级电容,加上3个330UF小电容,开机正常了,试机四个小时。不掉电。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那么说 NEC的大电容现在是不是已经不被采用了?  明知道那么多坏的。。。。 我想还是有很多笔记本采用

网友:
还用先拆小的?看到大的就先换了先

网友:
东芝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CPU滤波电容经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已开到NEC大电容,二话不说先换了再修

网友:
通病如此简单秒杀机

网友:
是通病啊。。。。。。。。。

网友(2014-07-24):
晕,地球人都知道,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