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31T-M5开机定LOGO

楼主(2014-02-11):
海尔G31T-M5开机定LOGO,刷BIOS无效,接着拆下声卡和网卡还是一样

网友:
换了几个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准备换SB试下

网友:
ps2查了吗?

网友:
换南桥就好

网友:
这个刷BIOS不行,就换桥

网友: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按TAB键,看卡哪里了,今天修一个卡USB,换南桥OK

网友:
是裸板试机吗?拆掉网卡跟声卡要同时在BIOS里面禁用

网友:
82801GB的南桥补用考虑换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