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孔电路

楼主(2014-02-11):
昨晚开Chrome听虾米音乐,因为要重启,不小心直接关于Chrome页面。
然后开机后发现耳机没声音了,想的第一件事是我的HTC原装耳机坏了,但是,插到另的插孔是行的!
Oh,是笔记本坏了!!
换个插孔?还是芯片坏了?
于是急着上网找资料看可能是什么情况,结果把电脑跟手机的都找遍了,得到的资料只有那么三两份而且根本没说到重点的。
担心的是芯片坏了,明明笔记本的集成度高,而且一般开拆后不保修了吧!但是,外放能用,只是耳机插孔用不了,叫我这种夜猫子情何以堪!
网上看到的有以下说法:
1最令我气愤的是搜出的大多是这种情况:系统声音管理设置错误导致,哥我不是小白~还有关于误设静音什么的,唉
2关于声卡驱动的,有时装错声卡是会有,这回答还靠谱,但是对号那些一直都能用的,突然用不了的情况,未免有点力不从心,就本人来说,由于采用双系统,如果是这情况进另一个系统后应该是没问题才对
3所以得出以下情况:就是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当然是找电路图
 不知为什么国内这种资源太少,折腾大半天下来只找到一份比较有用的,就是:耳机与外放的切换靠的是一个检测电路,大概是这样子的:首先耳机插头有三个接触点,靠头先的是左声道,中间是右声道,最末端是接地端,没有插入时反馈检测靠一个几千欧的上接电阻来接高电平,插入后由一个下接电阻实现电平的拉低,只需检测反馈来的是高低电平即可实现转换!!
也就是说插孔内含多个金属接触点,按网上有说法是这些接触点通过弹性来复位,如果复位程度不足可能导致接触不良,这样当然是没有声音了!
4是本人自己的一些想法,当我们的电路受到干扰是会有嗞嗞声音过大会有爆破,而本人在ubuntu下切换到tty是会有短暂的爆音,而这正好发生在耳机失灵之前!
 于是,如果功放电路的耦合电容坏了是不是没有声音?
 所以才有上面对国内资料不足的气愤,因为这样所有电路都不在掌控之内,有问题也难查!!在这里,希望能有哪位高人指导下,碰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还好到发贴前,本人将耳机斜插入孔后出现过耳机跟外放同时发声,兴奋之余小心插入终于,声音回来耳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