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进液多故障维修 + ISL95831 不出CPU供电分析

楼主(2014-02-11):
时间:2014.2.10
地点:广东湛江霞山杰立维修公司
心情:一般
天气:阴
维修人员:0601
机器及故障:华硕A43S   板号:K43SV  版本:2.0  进不明粘稠液体,内存颗粒有残留,主板有残留。腐蚀性一般,待机0.6,短路。
拆机检测:拆机清除粘稠液体,糖类,腐蚀性一般,清除完毕;打各项供电无短路,进一步上电测试,待机0.03正常。

(短路现象消失)+3VA/+5VA 正常,触发指示灯亮电流不变。判断有触发动作,但EC没接收到PCH 发来的 PM_SUSC#和PM_SUSB#

实测证实判断正确。 原因可能有:1,PCH 工作条件不满足,2,PCH 自身不良。

测试PCH工作条件已经满足,鉴于未拆机前有短路现象,判断PCH损坏,更换一个植球HM65,自动上电,电流0.03-0.45-0.53-0.48 ,由此判断主板供电未能完全,直奔CPU供电,果然未出。原因可能有:,1,ALL_SYSTEM_PG 未出; 2 ,VR_ON 未出,3,CPU供电芯片ISL95831 不良;4,外围电路有容阻轻微腐蚀变质。

测量:1,2已经满足,  ISL95831 的条件如下:
SDA、ALERT#、SCLK:电压1.2无波(主板正常工作也是无波)。
VR_HOT#:1V
NTC:1V
VR_ON:3V
PWM3:5.1V
BOOT2:4.77V
BOOT1:4.77V
VDD、VDDP:5.1V
VIN:19V
基本条件都满足,不出CPU电压,直接更换ISL95831 后,故障不变,排除芯片不良。外围容阻没发现变质,维修陷入困境。

找来ISL95831 的资料,发现当供电正常后,VR_ON 就能软启动芯片,使其工作。证明问题不在供电芯片这一块了。要调整思路。新架构,BIOS可能影响到很多东西,直接上论坛找来一个刷上,故障不变。

整理思路:CPU电压不出,其中由SVID控制,CPU坏可能引起不出电压,还有可能控制到CPU的PCH和EC不良都有可能引起供电不出。 更换CPU未果。由于之前换的是植球的PCH ,可能它出问题了,记得有一个朋友说过:PCH不良造成读取BIOS错误从而不能控制CPU正常产生SVID控制芯片发出驱动信号来产生供电。

更换一个全新PCH,正常输出CPU供电。

上内存,电流跑到1.2左右不亮, 把内存丢进洗板水泡,风枪伺候内存颗粒,每一颗都加动,上机正常点亮。

另附上可以亮机的BIOS: a43s-k438v-k43sv

网友:
VR_ON 基本条件都满足
测试 PCH : RESET
测试 Socket WIFI : 22 ( RESET 3V)

网友:
修的好曲折。楼主理论分析的很好。就是有一点不懂楼主知道PCH不工作测过那些条件呢?

网友(点评):
这个有类似分析其工作条件的帖子,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植球的PCH?  是料板上的?

网友(点评):
那是之前的员工拆下放在元件盒子的,本来以为是好的,且机子是同行送来,节约成本就植球好打上去。

网友:
文件名 k438v???

网友(点评):
对,内存条码上是这个文件名

网友(点评):
内存插槽上的条码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啊,思路也很清楚

网友:
分析的不错。。。修的漂亮

网友:
遇到UFO,大多可以刷BIOS,干南桥解决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的点位图贡献一下吧

网友:
求图纸和点位图 谢谢 我也有修过几台K43S 当时苦于没点位图就只好放弃了

网友:
HEHE ,我上次那个直接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