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串联灯泡

楼主(2014-02-11):
今收到一个22寸显示器,拆开检查,保险炸了,压敏电阻烧了,换了压敏电阻,保险处串联了一个60W的灯泡,加电测试,灯泡闪一下就灭,然后灯管也跟着亮一下,连续三次我就断电了,请问大师,这是哪里的故障呀

网友:
正常就是这样,灯泡闪一下就会灭,如果常亮就有问题

网友:
换100W灯泡试试

网友(点评):
如非大功率电源,60W的白炽灯可以了。

网友:
前级应该好了,至少没有大短,后级估计有短路(保护电路动作了),一般这样的故障出在高压升压部分或是灯管本身(比如其中一根灯管出问题了)。

网友:
去掉灯泡试下。

网友:
前级正常了看看后级5v 12v正常波,单独修电源板要灯管亮的话要把ON/OFF变为高电平

网友:
后级 应该还有零件短路

网友:
灯管 有问题没   测下灯管

网友:
把保险灯泡那下   换成   保险    如有灯泡在保险处    闪灭正常

网友:
灯泡闪一下就会灭说明电源没有严重短路。应该是后面有问题。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啊

网友:
正常的是显示器的灯亮后灯泡会跟着亮然后灭了后面重复!若灯泡先亮就是短路了要小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