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按开关前,应具备哪些条件?

楼主(2014-02-11):
下面这些条件是不是都是没按开关前,就应该有的?
1、系统供电芯片的3V、5V电压,及线性电压
2、EC的3V待机、3V复位、32.768晶振起振。3V的ACIN信号、D/C#信号、BL/C#信号
3、公共点的19V
4、休眠开关的3V
5、BIOS芯片的3V、片选脚有波形
6、开关键上的3V
大部份机器以上的条件,没按开关前是否都要具备? 还漏掉什么没?

补充内容 (2014-2-12 10:34):
7、南桥RTC模块的3V、32.768晶振、3V复位

补充内容 (2014-2-12 10:50):
8、充电芯片DCIN、ACIN、ACOK信号正常。

网友:
期待中。我也想知道有哪些条件

网友:
尽量多知道这些条件,可快速判断不触发的故障。大神们帮忙补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