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进液不触发 无PDF维修,附点位图和BIOS

楼主(2014-02-11):
昨天同行送来一个板 EC部分有进液 现在不触发 他自己有清理过 还是不行。我接到板后目测EC下面的电阻电容都黑了好多 简单清理了一下 看一下板号是华硕K43SD 留下待修。
今天临近下班 把板拿出来 开始搞
这个板目前无PDF  只能慢慢摸 盲修了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2 按开关键无跳变 说实话不触发的机器自我感觉还是蛮好修的
由待机公共点应有电压 实测 19V EC型号是IT8572E
下面就按不触发思路开搞 由于没图纸 借K42J的图参考 (因为有人说IT8570 和IT8572通用)
1按开关键   EC 125PIN PW R_SW # 有跳变 EC56PIN PM_PW RBTN# 有3.3V左右电压但不跳变
2 量EC各供电脚 正常3.2V
3量EC复位3.3V
4量EC时钟 128脚 无电压 EC 2PIN EC_XOUT 3.3V (疑问直到亮机 我也没有测到32.768的波形 就是一条线)
5 LID SW# 3.3V
6 ACIN OC# 无电压
以上这几个条件 都是我修不触发必量条件 除了时钟没有波形外其它几项没有发现异常 由于没有找到EC的时钟晶振又没有图纸 先跳过EC时钟 再找找其它方面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
继续。。。。。。。。
刷个BIOS吧  刷过后没样 还是不触发  换个EC吧 还是不触发 纠结中
纠结中。。。。。。。
仔细想想  BIOS参于触发的 会不会是BIOS和EC之前有断线呢 研究一下 其实维修就是一个一个 排除
可是没有图纸呀 无意间从某宝上问到说有点位 那就凑合一下 5元 换了一个点位图  有了点位图 就可以很好的找到EC 和BIOS之间的线路 当量到EC101PIN时发现无电压 这个压的定义参考K42的图纸上看是CE#信号 和BIOS 1脚是相连的 测BIOS1脚是有3.3V的 这就好办了 直接飞个线试式看
飞上线 接上电源 奇迹发生了 电流飞快的往上跳  再按一下开关键有关机动作  接上显示器 完美亮机
ASUS K42SD K43SV点位

网友A:
EC时钟 128脚是哪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时钟 128脚是哪个信号?

      EC_XIN

网友:
华硕的板不触发都能修死人!!!

网友:
不触发真的头痛

网友:
没片选,应该可以用示波器量1脚测出来吧

网友:
条件找的挺好,楼主思路没被天气冻结

网友B:
哥们  点位图下载不了啊

网友:
从新上传一个吧   我的EC地方进水了 109脚和120脚不知道通哪里··· 忘朋友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点位图下载不了啊

可以下的呀

网友:
点位图2013-07-09 都出来了吧

网友:
CE#是bios的片选信号吧?正常情况是低电平吗?

网友:
这机器之前找点位图找不到,这次刚好保存一份。

网友:
我现在修的这块板没3V 5V 不知道从何下手 也没图纸  楼主发的这是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