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19寸LCD显示器通电显示不到一秒又进入暗屏状态!

楼主(2014-02-11):
今天接到一个三星943NW 19寸LCD显示器。通电显示不到一秒又进入暗屏状态!按屏上的菜单键斜着看能看到菜单的阴影,初步怀疑是灯管坏了。因为换灯管有一定风险,所以不想拆开换灯管去试!有充分的维修经验并且换灯管好了的朋友请指点小弟,我在换吧!

网友:
要麼換燈管
要麼換顯示器實
要麼......
維修沒有捷徑,去保護害人害己。

网友:
老大。这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修或换高压条吧。灯管可以判断好坏的。用笔记本的高压条做一个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动手能力 最好让专业人士换 不小心屏弄碎了 排线拉坏

网友:
测下灯管确定下 是否是灯管问题

网友:
如果是单灯管那就只有换了。 如果说是双灯管或4灯管那么短路一个认为是坏的灯管让它通过检测就行了,不行短另一个试试。如果几个都试了还是不能正常显示那么就不是灯管的事。 换高压吧。!!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古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古堡

电容无鼓包!

网友:
这个高压线圈容易坏,先测量下试试

网友:
电源板无任何被烧过的痕迹!

网友:
要么灯管,要么高压。。。。这个显示器好像是09年的,有点年头了。灯管老化也有可能,但是高压更有可能。

网友:
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哦

网友:
灯管坏了,或改高压

网友:
这么办  用最笨的方法 找笔记本的屏幕 插上一根 在插上原来显示器上的灯管 看看

不行 的话 就都换掉笔记本的屏幕  如果好了  那就是 灯管的问题

双灯管 这样做

四灯管同理

网友:
这款高压容易坏   不一定是灯管

网友:
幸亏没有急着去换灯管啊,还真是高压问题!更换高压后问题已经完美解决!谢谢提供信息的各位朋友!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先用代换 和排除法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先点灯管,我修过多数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换高压板试试,看看灯管情况再说...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先外接灯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测试灯管是不是好的,好的,改高压 坏的 换灯管
拆出屏来 用斜口钳把屏下方菱角的铁皮剪开一点点 别剪太多 能拉出灯管就好 不需要把整个屏拆开 容易漏光

网友:
目测基本是换高压

网友:
用另外的灯管代试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部分,重点这两个,首先用个高压条测试灯管,灯管没问题的话就接个通用高压条看看,再有就是高压部分的那两个复合MOS管和高压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