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很老02年370接口的主板,不通电求救

楼主(2014-02-11):
这种老板子没有修过 不了解,这种老主板的桥待机电压是多少V的,测待机电压也是和现在主板一样APCI 14脚吗,还有就是这个主板我用镊子把绿线和黑线短接就能通电开机 也能点亮显示器了   这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现在都没有人修了

网友:
IO是什么,SB是什么,这个都不知道怎么解答

网友:
从电池开始——电池座——BIOS跳线——I/O——SB,思路是一样的,开机电路除了一些厂商加了自己的开机芯片外,基本一样的。

网友:
一般不通电肯定要看触发电路的待机正常不先啦连触发电路都不查的话就肯定修不了

网友:
cmos电池没电,晶振,门电路,原来老板子很容易有这些问题的。

网友:
上一个图片过来  看一下

网友:
应该和现在的差不多,只是多了很多门电路

网友:
开关针有点压吗?

网友:
CMOS电压正不正常?BAT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