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梅捷主板跑D1

楼主(2014-02-11):
接手一块梅捷P45主板,开机不显示,上诊断卡跑D1,换内存无果,直接刷BIOS解决

网友(2014-06-19):
今天也碰到一块跑D1的

网友:
现在bios越来要重视了

网友:
bios问题很长见吗?我是新手,求解

网友(2014-10-10):
我的也是一样的已

网友(2015-04-10):
是的,有个BIOS机,好多了!!

网友(2015-12-07):
梅捷I5G41-L  V5.0 跑码D1D0 求楼主看下。 CPU 内存 总线 桥 待机 各路电压正常 BIOS 刷过 南北桥吹过  CPU 内存换过,还是一样  ,新手只能做到这了 就没思路了 求楼主修到过的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精英mcp68m-m2 也是跑D1D0 ,换内存一样,各供电正常,资料上说是跑D1查I/O工作条件,I/O是IT8726F-S DXS,新手  不知道该查那些引脚,电压各是多少,希望高手们能指点一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