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不触发不过保隔一例, 仅以此帖献给基地2月笔记本学员

楼主(2014-02-11):
         不知道基地开课几天了,   我是11月份笔记本学员, 记得刚上笔记本理论前几天讲的基础电路,信号, 供电方式, 之后开始讲保隔了,   保隔第一天还是第二天讲的广达, 不知道饼哥是不是已经讲完了. 说正题吧.

          机型: HP HSTNN-Q22C 此机故障属于人为吧.  昨天晚上快下班时,同行拿来此机和一个适配器. 说适配器开不了机, 电池也开不了, 让我接可调电源试试.  拆了电池, 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触发. 屏亮了. 问同行是不是适配器坏了, 同行说可能是的,于是接上适配器, 确实开不了机,    让他去大厅黄姐那买一个就行了, 结果. 买回来让我测下新适配器能不能开. 接上新适配器,开机. 砰 砰炸了两下. 我赶紧把适配器拔了.  适配器一股焦味..  当时脑子里浮出两个字. "水货"  喊黄姐来店里让她换一个. 黄姐说没这个了,要到明天早上才有货.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的. 同行说, 你接可调电源.看看机子有没有什么事. 当时我一接. 一看没待机了.. 想想之前触发前有待机的啊.  触发开关没反应.  多按几次.还是没反应. 我说没办法了.只能留下来修了.  同行同意了.

         早上一来,  先给机器放个电.  插上电源, 待机有了.0.06A. 记得正常的时候0.01A, 触发还是没反应, 拆出板子后,  目测电源口那一块没明显烧毁的原件, 板号广达TT3 .打开图纸.   既然是适配器短路导致不开机, 当然先查保护隔离, 随便戳了一个上管D级, 公共点无电压,  打了下值, 不短.  图纸中搜到适配器隔离管PQ37, 测4脚+VAD 17.5V, 3脚无电压,   1脚G级0V.

找到问题了, G级为+VH28上拉, 受控于两个信号ACOK_INBATDIS_G.  断开PR12, 测+VH28还是0V. 看来不是信号拉低了. 查+VH28由来.

1脚17.5V输入, 8脚输出. 输出正常后6脚发PG.   测1脚电压只有1.3V.  打了下值不短, 测PR200两端一端17.5V,一端1.3V.在线打了下电阻阻值正常.  下面连了一个滤波电容, 先摘了电容,还是1.3V,  接着摘芯片. 摘完芯片, 1脚正常了.   开始找芯片, 找元件是我最大的软肋.  8脚的芯片,一边4个脚.   长的差不多的有比较器. 有MOS管. 还有BIOS.  姐姐姐夫出去旅游了,店里就我一个人,还有好几台机等着修. 花了好久终于是找到了.   装上去之后,顺便装上了刚拆下的电容.  测一脚变成5V了,  是我把芯片吹坏了?  又把那个电容拆下来. 电压正常了.   测8脚有了25V. 顺便测了下6脚PG, 0.9V. 好低. 装上之前的电阻PR12,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测公共点还是没有,隔离管1脚还是为低,  开始查这两个信号. ACOK_INBATDIS_G .

ACOK_IN 受控于D/C#,  饼哥说过只有D/C#没有BL/C#的板, D/C#与ACIN为反向的关系.  D/C#为EC发出, 此时EC还没有得到供电, 跳过此信号.  接着查 BATDIS_G.

受控于PQ4, 要想BATDIS_G不被拉低, ACOK#需为低. 同时AC0K#导通PQ7产生ACOK,分压产生ACIN给EC,才能完成上电. 查AC0K#来源.

来源于充放电芯片ISL6251  23脚ACPRN,  ACPRN又受控于2脚ACSET, 打开芯片PDF.

ACSET为适配器检测输入脚.    ACPRN:适配器存在信号, 为开漏输出, 当ACSET高于1.26V, 置低ACPRN.  当ACSET低于1.26V,置高ACPRN..  实测2脚ACSET为0.9V.  再来看看此信号为6251_ACIN, 正是本帖中第二张图里PU13  6脚发出的PG,   前面说了PG低了,难不成是分压电阻的毛病?  打了下PR174和PR165阻值,都是正常的.  拿起风枪.翘起芯片2脚. 再测电压. 正常了. 1.9V.  更换此芯片后.待机正常了. 恢复为0.01

没装内存上电电流

最后来一张装完机的.

              此机没什么难度, 学校里教的东西,我实际遇到了感觉对新学员有用都会发出来分享一下,    这个本子应该叫都是适配器惹的祸, 后来同行给他客户说机子拿到他店里本来就不亮, 而且适配器也坏了.  哈哈.这样一来自己又能赚钱, 又不用和黄姐闹矛盾了.  好了.7点到家吃完饭开始整理图片开始发帖.  睡觉了.  新年第一帖.大家鼓励下吧.

网友A:
兄弟是去年11月的,我是10月的!不错啊,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去年11月的,我是10月的!不错啊,思路清晰

谢谢.大家都一样.

网友:
讯维现在出来的质量越来越高了

网友B:
翘起芯片2脚. 再测电压. 正常了. 1.9V.    你说的是哪个信号? 6251_ACIN??

网友:
楼主这么好的技术还说没什么哦,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翘起芯片2脚. 再测电压. 正常了. 1.9V.    你说的是哪个信号? 6251_ACIN??

是的。 被芯片拉低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最起码思路非常的清晰,不会像自学的经常一头雾水!

网友C:
果然是教学贴。我一会转发给这期的。让他们好好学习何师兄

网友:
兄弟还不错好

网友:
我都毕业快两年了!现在一直没有从事电脑维修!看来真的去习实才行了

网友:
PU13怎么找的,怎么知道料板上哪个芯片跟这个一样的

网友:
原来是充放电芯片坏了呀,。楼主讲的很详细,所以我也认真看完了,。收藏加分

网友:
这么短学会 说明老师教得好 学员 也学得好啊

网友D:
问一下楼主:基地是怎么教你们看图纸的,因为每种图纸的信号名称都不一样!你们是怎么去把每个时序读懂的!是不是基地随便给一个图纸,你们就得把那个图纸的时序写出来!

网友:
PU13的6脚PG信号应该也是开漏输出吧,感觉这个信号存在对你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在牛叉一点的话,就可以直接查这个开漏信号的上拉来自哪里,然后就直接到充放电芯片的第二脚了(这样做的话你后边的分析就可惜了)
初学者还是要按楼主的思路查,这样逻辑清晰,目的明确,每一步都环环相扣,赞叹楼主的啊!

网友:
对啊,我当时换好了PU13,我就直接量了8脚25V,和6脚0.9V,当时看到是ACIN信号,感觉电压低了就直接查到分压电阻, 但是没有直接去翘起二脚,虽然我自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如果当时我那么做了, 就没后面的这么多理论了.这个贴也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重新从隔离管开始查. 一步一步来再查到ACIN信号,  再去翘起二脚. 实际维修中并多不了几分钟, 只是整理帖子的时间要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大家学到的东西远大于我直接查pu13的PG. 你说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基地是怎么教你们看图纸的,因为每种图纸的信号名称都不一样!你们是怎么去把每个时序读懂的! ...

老师教你方法.自己多花时间研究啊. 每种主板老师带着看一遍正常时序里所需的信号, 自己以后见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很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想去  学习呀  就是没时间   唉

网友:
献给学员,为什么?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好,可为什么下载不成附件呀

网友:
花了点心思,  不错!

网友:
AC好信号这个经常坏,引起不加电.

网友:
迅维就是个好地方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啊!仁宝的点火回路安全些……

网友:
山寨适配器害死人啊

网友:
PU13的8脚和1脚直接连过去行不行啊

网友:
刚出来就这么厉害了,迅维确实很好。

网友:
挺屌的吗

网友:
迅维出来就是好啊

网友:
这样的适配器谁敢要啊

网友:
楼主还是师兄哦,呵呵很不错是蛮合适新手的

网友E:
师兄不错的理论啊,就是后面写的有点晕,最后两张图纸没显示,要自己去打开阿林的PDF

网友:
很适合入门级的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兄不错的理论啊,就是后面写的有点晕,最后两张图纸没显示,要自己去打开阿林的PDF

我也不知到现在论坛什么情况,   因为我换个浏览器第一次登陆, 图片可以全部显示, 第二次打开帖子, 后面几张图就不显.

网友:
基地有没有出过书

网友F:
看来看去  就这帖子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看去  就这帖子 有技术含量

你就瞎说啊。  对了,发现你们一回家都不发帖了。看来还是我比较闲。哈哈。

网友:
看看师弟的贴子,好牛呀!很久不修机。我都快忘了。

网友G:
很认真的看帖子,但是很可惜后面几张图片看不到,希望楼主能重新编辑一下。确实需要耐心。不过现在本人最头疼的是芯片问题,每次都新买吗还是说料板拆。。。头大啊

网友:
基地真是出人才

网友:
我也是在基地学的,

网友:
基人出人才,一起学习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认真的看帖子,但是很可惜后面几张图片看不到,希望楼主能重新编辑一下。确实需要耐心。不过现在本人最头 ...

论坛的问题, 编辑了也是一个样子,  有时候能看见有时候看不见。

网友:
LZ 思路清晰  谢谢

网友H:
这些帖子对我这些新手很有帮助啊。LZ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手上有台4416S的主板,上电,一直跑到1.75然后跳变1.62反复跳,显卡上BGA了,北桥换两个了,CPU也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怎么办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些帖子对我这些新手很有帮助啊。LZ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手上有台4416S的主板,上电,一直跑到1.75然 ...

先把内存拔掉看电流跑到多少, 然后上内存看电流能跑多少,有没有跳变。如果过了内存那查显卡所需的所有供电,时钟。复位。信号。  没过内存继续往前查。  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思路清晰学的不错

网友:
6251_ACIN被芯片拉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先把内存拔掉看电流跑到多少, 然后上内存看电流能跑多少,有没有跳变。如果过了内存那查显卡所需的所有 ...

我拔了内存,电流还是一样,一样跳,现在该去直接查CPU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把内存拔掉看电流跑到多少, 然后上内存看电流能跑多少,有没有跳变。如果过了内存那查显卡所需的所有 ...

CPU那里有问题,两个线圈一个1.2V1个0.95V,应该都是1.2v的吧。芯片是MAX17009G。。。上网查了,人家说换了就好。我加热还是这样,是不是那个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拔了内存,电流还是一样,一样跳,现在该去直接查CPU的工作条件了?

我拔CPU拿掉,电流时0.75两个线圈都是一样,是不是CPU的问题导致他一个1.2V一个0.95V???

网友:
基地还真是人才济济啊

网友:
新手应该好好看看,对维修广达的板子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拔CPU拿掉,电流时0.75两个线圈都是一样,是不是CPU的问题导致他一个1.2V一个0.95V???

有U的话可以换一个试下啊。 还是一样的话,你测下miniPCI槽22脚有没有复位。3.3V  。 没有的话量各路时钟。  再没有时钟量下MAX17009GTL 1脚PWRGD是不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拔CPU拿掉,电流时0.75两个线圈都是一样,是不是CPU的问题导致他一个1.2V一个0.95V???

U在买了,明天到。谢谢了

网友:
清晰明了  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吧 我和楼主此机坏的同一地方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细心,按部就班来修的

网友:
我完全自学,经常有搞不定的,在基地还是帮助大些。

网友:
LZ犀利啊   思路好啊

网友:
迅维的质量就是高,真后悔没去

网友:
这个案例还不错

网友:
基础功很扎实,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教学贴。我一会转发给这期的。让他们好好学习何师兄

饼哥教的学员顶呱呱阿,迅维真的很强大

网友:
维修当中就是要细心,有的机器其实很好修的。

网友:
我承认讯维出来的确实厉害

网友:
赞一个,讲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看多几便,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呵呵。还是备点料好点哦

网友:
学费怎么算的

网友:
好厉害,,,,,是我的话就会修不出来了,,技术还不行呀!

网友:
桌面真难看,客户什么审美观

网友J:
迅维网真能出这么利害的人才,为什么我招的迅维出来的怎么那么失望,,不管是技术还是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迅维网真能出这么利害的人才,为什么我招的迅维出来的怎么那么失望,,不管是技术还是理论。

不在于老师教,在于个人学,  也有很多去混日子的,  学的好的大部分都是自己开店,   关键你能给多少的工资?  你工资开的高,量大, 和学校各老师说一声,自然会把好学生往你那推荐!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水货害人啊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4-05-17):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学习了

网友:
向大师兄学习,加油

网友:
今天正讲这个。。。

网友(2015-05-31):
恩,厉害啊应该是都有基础的吧。我等小白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啊

网友(2015-07-31):
师兄可以啊

网友(2016-04-19):
迅维出来的  修修供电之类的简单的  都不是问题了 只能说是老师讲课讲的简单易懂  的思路  让每个人好去理解

网友:
我也是去年11月的,

网友:
学任何东西 都得看自己,用心了就好学

网友:
我去年这个时候也在迅维,211宿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