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电源自动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4-02-11):
杂牌主板 插电源自动开机,等显示屏亮了就自动关机,怀疑是I/O,但是手头没有。眼睛扫了下周围看都相连开机针的脚位有两个贴片电容就去掉试试,插上电源不在自动开机,短接开机针一切正常。原来是贴片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又从楼主学到了点经验!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想起来又非常有道理:电容坏了,就在插上电源电源那一瞬间产生的过大的电流不能被电容吸收而接通了开机电路。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