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V450(LA-4142P)本待机硬盘灯闪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2-11):
今天接手一台联想V450笔记本,板号为LA-4142P. 故障现像为待机电流0.03,按键板上硬盘运行灯不间断闪烁,按开机键无反应,不上电。 拆机目测主板元器件无明显烧坏,腐蚀。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也没有明显短路。笔记本不上的首先要检测本的待机条件,根据电流来看(0.03A)一个是主板有轻微短路,但是还是觉得电流偏大,另外就是待机电压正常出来,打开PDF找到待机控制芯片ISL6237,实测线性电压LDO---VL:5V正常,(此IC的工作时序为待机状态下,先有LDO 再+3VALWP和+5VALWP),再测+3VALWP,+5VALWP均无电压,刚好测上管电压也就是公共点电压为7.5V明显偏低不正常,(一开始认为待机电压VL正常,忽略了测公共点电压)。于是转而检公共点产生电路也是保护隔离电路了, 看图由PQ37,PQ38,PQ7,PQ8,PQ9,PQ11,PQ15还有其外围元件组成.实测PQ37 D极为18.9V, S极18.7V,G极为18.7V 。 PQ38D极为7.5V ,G极为18.7V,明显G极电压不正常,正常电路工作电压应为8。014V电压(根据电路分压算得)。此电压高一个是由PQ37DG击穿短路引起,第二就是控制电路出问题导致,一一排除测PQ37正常无击穿,剩下就只有其控制电路了,测相关元件PQ7-PQ15无击穿短路。如果PQ37,PQ38,G极为低电压使其导通,导通电压为8V多点,此电压是由PR73,PR78分压所得,如果想要PR73和PR78构成分压,还要PQ11工作饱和导通来实现,PQ11为N沟道MOS管,如果此管导通其G极要为高电平,实测为低。此信号看图为高电平是由PACIN ,ACON而来,还由PQ15,ACOFF信号控制,PQ15击穿损坏也可能造成PQ11,G极为低,ACOFF为高G极也为低,实测PQ15正常没有损坏,ACOFF也正常为低电平。明确G极为低是PACIN,ACON信号不正常所致,转过来查PACIN,ACON找到相关电路,看图分析两个信号由电压比较器LM393经电压比较输出,结合PDF电路得知两信号是先有PACIN然后再有ACON,固先检测PACIN信号号, 来源是LM393,1,2,3,4,8脚,1脚为比较器输出,2脚为反相输入,3脚为正相输入,8脚供电,4脚接地,实测1脚低电平无输出,8脚VS供电18.7V正常,1脚上拉电压正常,测3脚正相输入端电压为2V多点,2脚反相输入电压为+3.3V由RTCVREF而来,实测3.23V正常。393电压比较器,1脚要输出高电平,要正相输入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电压1脚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而实测3脚正相电压为2V多点,3脚反相电压为3.23V,正相电压低于反相电压,看来1脚无输出是因为3脚电压不正常所致,其3脚电压是由VIN经电阻R84,R82分压而来,找到相关电阻发现R84一端发黑腐蚀了,取下来测之阻值已无穷大看来焊点已经腐蚀没了, 此电阻为82.5K,贴片电阻数字代码为89C在一块料板找到焊上,然后通电测之控制电路相关电压,PACIN电压3.3V,PQ37,PQ38,G极电压实测为8.06V,公共点电压18.9V全部恢复正常.按开机键正常上电,接上屏LENOVO,LOGO顺利出现,维修到此以为结束了收工吧,关机发现待机电流0.13A晕哦,高啊,哎看来被腐蚀的板没这么简单就只有这一个故障就修好哦,查吧待机电流偏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开机还正常显示,正常关机,有可以是哪个待机状态下有供电的芯片有短路?摸吧网卡芯片?没温度!哎正好碰巧摸到PCI卡控制芯片(OZ129TN)有些微热,莫非是它坏了?想想这个芯片是控制PCI了1394,SD读卡器什么的也无大碍,所幸看看进系统,在系统有没有这些硬件设备确定一下,装上硬盘???怎么回来硬盘怎么直接就转上了,还没上电呢待机呀,哦原来一想是这么回事,应该是S0电在待机状态下直接出来了,肯定啦,硬盘都工作。实测+3VS,+5VS在待机情况下都出来了,找到PDF, 分析两电压分别是由+3VALW,和正5VALW转换而来,由U20,Q14,U23,Q32和相关元件组成,U20,U23为N沟道MOS管,两管其控制极G极电压实测均为高电平18.7V,待机状态上述两电压应该为低电平,控制电压也应为低,两管G极控制信号分别由Q14和Q32控制,看电路图Q14,Q32是由SUSP(高电平)这个信号控制导通与否, 实测SUSP电压时有时无有的时候1.8左右而且电压跳动不稳定,找到SUSP信号来源,看相关电路图,是由SUSP#控制,N沟道MOS管Q22。RTCVREF3.3V电压经电阻R234上拉,此时测得SUSP#为低电平正常,测R234两端电压均时有时无,再查找电路图RTCVREF这个电压是由PU7输出,测其输入端正常有电压18.7V,输出3.3V也正常,其它相关供给电路电压也正常,那只能是这一路有断线了, 追R234一路刚好走到有一个过孔此时发现这个孔用放大镜看的焊点已经腐蚀,接着从PU7输出端飞了一根线通电再看电流0.01,再测RTCVREF电压正常了3.3V,U20,U23待机状态均无输出。待机电路正常,电流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发这个帖子费了不少功夫吧。谢谢分享

网友:
过孔断线赵成

网友:
估计还是因为轻微进水造成的,楼主思路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这个帖子费了不少功夫吧。谢谢分享

嗯,做图片费时了

网友:
进水腐蚀了

网友:
这技术相当成熟啦  我啥时候能达到这水平啊

主啊苍天啊

网友:
上传一份此板的PDF

网友(2014-08-20):
有点复杂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