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进水 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11):
      如题,进水的部位就是在系统供电芯片周围,清理烘干。打值发些+5VALW 对地500左右,+3VALW对地450左右(好板才190多),阻值貌似正常上电。
   上电后测3V输出1点多,5V输出2点多,待机电流0.038A,看待机电流偏大,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此时,示波器看两路输出,都是很大的 、近似方波的感觉。断开3V后继后,两路输出正常。
   问题一:阻值这么大为什么待机电流偏大呢?请教朋友,朋友建议烧鸡大法伺候,电压从1V逐渐增加,当电压升到3V左右时,电流才烧到了最初的待机电流0.037左右。烧啊烧,没发现发烫的地方,就系统供电芯片温温的感觉。断开后继能正常输出,芯片的问题应该不大吧!
    实在没招,使劲敲字,还望路过的高手点点,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这种吧,如果是腐蚀严重,先换芯片,如果换完还没有好,就要看电路图,查开机条件了。本人也不是很懂,不是高手的话,这种情况,基本是报废了。

网友:
如果是腐蚀严重,先换芯片,如果换完还没有好,就要看电路图

网友:
找 3V后面有接二极管的地方

网友:
南桥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没有人留下点什么吗?急人呀!

网友:
待机对地偏大你烧什么呢,偏小才烧, 此机开启时是只有3V,还是两个都有,找出待机问题先,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