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4-02-11):
一块ASUS P5P41C 主板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南桥NH82801GB .I/O W83627DHG-A。有时可以加电,加电后开机正常。正常关机后有时又不能加电。不加电时,I/O第61脚3.3V 短接开机排针68脚有3.3-0-3.3跳变。67脚也有跳变。73脚一直是0V。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那地方的问题?多谢。

网友A:
遇到82801GB就不要考虑了,带GB就换掉吧

网友:
BGA加焊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82801GB就不要考虑了,带GB就换掉吧

是不是这个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