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5S1T 进水

楼主(2014-02-12):
机器的现象是不加电,按开关没反应。接电流表,待机电流到0.04A 。按开关电流到0.08A左右就变成0.00A了。拆机发现内存插槽下面,黑色纸下面进水。面积不算太小。元件腐蚀不算轻,有一个电阻一端焊盘掉了,一个电容也掉了。其他一些元件不同程度的腐蚀。公共点对地阻值0.019 。用烧机法也没有烧出来那地方短了。找不到思路了。那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板子在你手机基本上没有希望了,呵呵,开机电路基本功我也是不怎么好,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
0.019  很有可能是CPU供电部分的上管击穿  你拆掉CPU再测看看   1.05v的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