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L750D掉电

楼主(2014-02-12):
不加电 有个分压的电阻阻值低了 换了一个好了 现在进系统很快就掉电 也有时候能多用一会 但是一个小时内肯定掉 温度不高 硬盘换过 没有NEC大电容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你那分压电阻是查图纸换的还是随便换的!要是随便换的就查图纸看大小……

网友:
贴图上来比较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分压电阻是查图纸换的还是随便换的!要是随便换的就查图纸看大小……

果然是电阻的事 两个都换了 换的图纸标示的大小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电阻一定要看型号,不要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电阻的事 两个都换了 换的图纸标示的大小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的电阻是分压用的,所以大小不能相差太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