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电源硬盘供电不足,先谢谢了!

楼主(2014-02-12):
求指导,电源硬盘供电不足,电容没有鼓包的,维修思路是什么,(我是新手没经验)谢谢大家帮指导下。

网友(点评):
一般带载不行的通常是:高压大电容不良,主开关管不良(卸下,分别测量各自参数),加速电容不良。

网友:
电源最好用大点的牌子,杂牌尽量不用,容易造成硬盘损伤

网友:
换新电源,要是杂牌,练手可以。

网友:
请问你怎么知道电源硬盘供电不足的?

网友:
空载、带载的情况下,分别测量12V/5V/3.3V输出,记录下,电源内部拍照,发上来给大家参详下

网友:
就是硬盘有时会有供电不足时的响声。换新电源就没有了。

网友:
有4-5个不足的了。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事情,电源接口线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我修了10多年电脑了,可以肯定不是接口的问题。但不会修硬件,所以想请教下

网友:
挂上负载量量各项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不会修啊,比如,12v或5v 不够怎么修?

网友:
换电源吧,呵呵,

网友:
我有20来个旧电源了。就是想修一下

网友:
更换控制的MOS管,检查控制的开启电压  是否满足开启你条件,MOS管没完全打开将有输出电压偏低的现象!!

网友:
先谢谢了,试试

网友:
你是说电源带载不行还是。。。。。。。

网友:
硬盘多的话,在并联一个电源